联想RS780Q-LM M3A780M不跑码

楼主(2013-10-16):
联想RS780Q-LM   M3A780M不跑码,CPU供电0.9V,其它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想刷个BIOS看看,学校教学机,那三代一G的内存竞然在其它主板上不能用,百分百是好的,因为我从其它好机器上下过来的,因我带了块板过去,没带内存,最后还是拿回来修!不跑码各位怎么看!有没有修过这机的!

网友:
依次加焊南北桥,加焊无果,放弃维修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正常都不知那下手

网友:
感觉你是学员这个问题……ATI的注意一下CMOS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才修到这快板子、按照你所说情况、cpu0.9正常、刷BIOS即可解决

嗯,明天带个编程器过去刷一刷!

网友B:
ATI桥也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桥也容易虚焊

这个是ATI的桥吗,没注意,联想的品牌机!

网友:
试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
今天晚上我也修一块联想 SATA 另一组对地短路  最终南桥挂了

网友:
这块板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板号是:15-Q18-011011的吗?如果是的话,麻烦兄弟把BIOS发到我的邮箱290992291@qq.com.

网友C: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块这样的板。联想RS780Q-LM   M3A780M不跑码,CPU供电0.9V,其它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在论坛下载的BIOS刷了都不行。楼主能不能提供你能亮机的BIOS给我试试。主板ERP号 :11011006 邮箱:290992291@qq.com在论坛下载的过BIOS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66818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块这样的板。联想RS780Q-LM   M3A780M不跑码,CPU供电0.9V,其它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在论坛 ...

我也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
bios导致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加焊桥吧。桥虚最有可能。另外内存的排阻电压。

网友:
品牌主板好多都坏BIOS啊

网友:
是的BIOS坏的主板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在论坛下的!

兄弟给个你在论坛的下载地址,可能我下载的不对。

网友:
楼主你好,我对不跑码的机器很是头疼。。。今天没事翻帖子看,遇到不跑码的大家大体都是CPU、CPU座和NB的,虽然我也是,但是我感觉被不跑码折磨的很痛苦。还有楼主的头像是不是P的?我感觉P的好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