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一脚没电压

楼主(2013-10-16):
请问各位高手,一精英主板不开机,测量32.768晶振的一脚是0.18V,另一脚没有电压,请问肯定是南桥坏吗?晶振对地阻值一脚是1.5M,没电压的一脚是无穷大.

网友:
也许断线或空焊。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有可能虚焊了  给桥加焊试试看

网友:
虚了,得焊焊啊

网友:
空焊了  假焊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了,不过我没有BGA,不能加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 可以的试试

唉,我都不知道吹哪边,是不是从着主板的背面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都不知道吹哪边,是不是从着主板的背面吹

先放点松香在旁边,然后把松香吹化,吹到桥里面去
接着从背面吹6分钟,再换正面,不要正对着桥吹,要吹边边。吹两三分钟,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还真有技巧的。又学了一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