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屏幕局部翻白,大家鉴定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6):
长城M97屏幕局部翻白,大家鉴定下,什么问题,进系统能看见图像,就是偏白,
是屏的问题还是背光膜的问题
长城

网友:
屏坏了、没价值修了、除非你能修屏

网友:
洗洗刷刷,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个白光还是字显示白的?

网友:
屏坏了换要不少大洋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拆开屏,看是不是滤光片的问题,再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先看看导光板

网友:
拆屏,看看遮光膜,背光板,柔光膜等几个膜 有什么问题,有就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好象导光板里有水,折开看下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屏底的问题,换个屏底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