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一个电阻引起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3-10-16):
HP 4326S 同行拿过来说。。学生在老家修过。。刚来这边就不能用了。。我拔电池,上电,,电源头一插进去。。笔记本电源头白灯亮了一下就灭了。。按开关无反应!跟同行说是主板里面坏了。。。应该可能短路之类的。。大概维修费用200。。同行马上打电话给客人报400大洋。。。真黑啊。。那大学在我店隔一条街。。100来米。。那学生也答应了。。得了。。下面是正题!
     故障:不触发    电源头白灯亮了马上灭了。。
     拆开裸板观察了下。上家可能是拆了5V上管19V的一个电容。。别的地方看不出维修过的。。板子很干净。。无进水。量了板的各个电感的对地阻。。都很正常。。上电。
      量主板没有主电压。。难道公共点没有电压过来? 量主板上DC到的PQ17输入点有19V  控制脚也是19    输出无电压。 这问题就比较明显了。。。后极刚才量了各个电感阻值正常。。说明没有短路。。当然了不排除各别情况:比如漏电。。电阻 电容不良之类的情况    上论坛下载个图纸先。。

从图纸中可以看出PQ17控制经PR49到PQ  19  再经过下级的PQ21 控制拉低  PQ17控制脚来进行导通PQ17。
量PQ19   D极有19V电压  G极无电压。。是那里来的

这张图纸是给3V 5V开关的。。。不是输出端再往下找

从图纸可以看出VCC1_POR#_3是由I/O控制输出的。。查I/O的工作条件。  I/O无供电????查I/O供电是由

I/O供电是由PU13  IC电压转过来的。。量PU13   1脚VIN    +5VPCU无电压   +5VPCU是由3V  5V电压过来。。
这时候就纳闷了。。。主供电都不能先过来。。那它怎么能先产生电压给I/O来控制PQ19导通呢??这说不通?
我把思路理一下。。想一下。。。DC电压PQ17是由I/O控制  I/O电压是由3V5V 产生。。那说明主板上电就要有3V5V。。。
再把图纸看下3V5V的电路。。。

发现IC主供电有两组电压一起过来??一个是BAT++和+VA       BAT++无电压。。+VA有19V  。。这个脚是从哪里来。。从图纸上找。。发现是DC电源头直接出来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刚才想不通的情况都想通了。。。
量3V5V  VIN有19 V  再量IC  LDO供电无电压。。。LDO电压是由19V  经PR224和PR222来取样的电压。。量PR224是300多M 量PR222    150K     从图纸上PR224是390K  说明PR224电阻坏了。。从料板上拆了100多K的电阻换上去。。再通电。。有3V  5V了。。待机0。02    按开关。。电压一路上升。。。LOGO显了。。维修结束
本人很少写文。。不足大家体谅下。。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跟我修的一个DELL差不多,一个MOS管微短,导致B+没电压

网友:
很详细  受教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3-11-15):
我这个没修出来  悲伤啊可否请教一下

网友:
我碰到的故障时Q21的G级没电呀

网友:
修的很细致、、思路很好

网友:
修得细心 写得也不错

网友(2015-05-30):
好详细,给楼主加分了,赞一个

网友:
思路明确,帖子不错。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