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看视频全屏花屏

楼主(2013-10-16):
华硕X42J 看是屏全屏就花屏
系统是WIN7 有个同样的机器换到那个机器上就正常
换了两个显卡了都是一样的毛病
在网上查的说是关闭显卡硬件加速就可以
做了个系统
在XP下关闭显卡硬件加速
确实不花屏了
但WIN7下一直没找到那个地方关硬件加速
求大神这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显卡坏了的原因 因为我有一次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也是把显卡的硬件加速关了 但是很遗憾 1个月返修了5次 禁用也不顶用 最后就换显卡 好了

网友A:
干嘛不把独显给禁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把独显给禁用啊

这个机器只有一个显卡 5145

网友B:
有没有刷BIOS啊,我之前遇到过一些华硕的本子,不挂显卡驱动正常,安装驱动重启一下就死机,

后来打800电话,讲刷个BIOS就可以。试了一下 完美解决。

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
在看视屏的时候右键点击视屏有个硬件加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BIOS啊,我之前遇到过一些华硕的本子,不挂显卡驱动正常,安装驱动重启一下就死机,

后来打800电 ...

刷BIOS试过了。毛病一样。之前来了个一模一样的本。互换了BIOS也不行

网友:
BIOS换一下试试,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这应该是显卡坏了的原因   因为我有一次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也是把显卡的硬件加速关了  但是很遗憾 1个月返修了5次   禁用也不顶用  最后就换显卡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显卡坏了的原因   因为我有一次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也是把显卡的硬件加速关了  但是很遗憾 1个月返 ...

加上之前同事换的显卡  已经换了三个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