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551P没有内存供电问题 请帮忙看下图纸 谢谢了

楼主(2013-10-16):
大家好 本人菜鸟 不怎么会看图纸 今天修一个本子 版号:LA-3551P 有独立显卡板  刚到手的故障是待机高 经一个师傅(论坛里涉及隐私 不说出来了)指点之后烧鸡大法 查到1.05V高管坏 更换之后待机电流下来点 感觉还是高 无明显发热  但是不触发  换了南桥之后 触发了 但是不显示 发现内存供电没出来 换了内存供电芯片PU8 还是不行  请大家帮我看看下面的图纸 请告知我该如何测试 辛苦大家了 再次感谢 下面是图纸里PU8的部分 麻烦看一下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正常输出1.8V

网友A:
咋不把图纸发上来了

网友A:
重点的是查供电和开启信号吧

网友A:
整好那理的问题说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不把图纸发上来了

你要图纸吗?论坛里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的是查供电和开启信号吧

是的 供电和开启查过了 芯片也换过了 但是是个旧的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芯片问题 我也还正在弄

网友:
谁知道这个芯片和什么芯片通用的?我找不到一样的芯片换了 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了 型号在上面的图片里能看到的 谢谢

网友B:
测量开关信号是否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信号是否到位。

您好 您说的开关信号是否到位?是什么意思呢?请您说的仔细些 因为我是新手 不是特别理解这些 但是PU8这个芯片的开启脚有3v的开启电压 供电也有 找了一个旧的芯片换上去故障依旧 不敢保证旧的芯片是不是好的 现在没有芯片换了 也不知道如何办了 因为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谢谢你 如果能说的更详细些就好了 3Q

网友:
供电,开启,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要看上电时序才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开关信号是否到位。

目前排除了芯片坏的可能性 因为我把另外一个板子修触发正常了 能够正常输出各个电压 1.8v也能正常输出 因为北桥焊盘掉点太多 没办法修复了 用此板作对比 对着测试 最后发现是PU8的SYSON信号为低电平 另一个能正常输出1.8v的板子是高电平 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 正在继续追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好那理的问题说一下了

先和你说一下  内存供电修出来了 原因是PU8的22脚的开启信号被后级拉低了 IO95脚翘起之后可以正常发出3v开启信号 直接甩线到Q29 之后 PU8的22脚有3v开启电压 1.8v内存供电也正常了  这里说一句 之前我更换过PR133 无果,不管怎么样现在内存供电算是好了 但是问题远远还没有结束 所有供电都正常了 触发掉电了 不上显卡板不掉  所以重做了显卡 还是不显示 北桥波形不是特别正常 就在测试波形的时候 突然发现波形正常了 电流上到1.9了 这时候知道是显示了 显卡波形也很好 持续不变的波形   冤家啊 明天还要做北桥 感觉问题出在北桥 这机器真的要命啊 ……改天修好了 重新发一个帖子 也算是我的处女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