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 A790X能进系统,马上死机之后又自动复位。

楼主(2013-10-16):
     这主板刚拿过来的毛病是灰色线没有ATX PWROK,然后我用表笔短接几次就修复了。装好系统以后,症状变成进系统界面一会儿,就会死机,一秒钟之后自动复位。

网友:
快到桌面的时候死机 重启  先换个硬盘看下  锁定目标 看看具体说是否处在主板还是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