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电量耗尽 怎么激活

楼主(2013-10-16):
昨天晚上手机 开了一个软件 一直没有关一晚上 电池电量耗光,第二天插上电脑用USB充电无法开机 在网上搜了一下 这种情况还真不少 ,都说要激活,至于激活说是用万能充充一下就OK了 ,我把电池取下来在万能充上面充了三四个小时 还是开不了机,接恒流电源用3.7V接在手机正负极上开机电流只有0.067…… 修手机真是个菜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手机电流67毫安 说明是不是硬件方面没有问题 大神呢????

网友(2014-04-21):
电池充得进电  应该是手机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试试插上直充,让它多充一段时间,能解决的,  我的测试机型:小米2.  望采纳!

网友:
万能充无法激活,那你就测测电池电压吧

网友:
你什么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