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系列不出DGPU_PWR_EN开启信号维修方法

楼主(2013-10-16):
修了三年多笔记本了一直没发过贴,今天发一小贴分享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一台东芝M600二修机,客户拿机器过来说先是拿到东芝售后站返厂20多天没修好,拿到我们这里看看能修不。当时我出去有事没在店里,老板接下机器让店里兄弟先拆开看看,我回到店里兄弟才拆到一半说不开机让我看看,我拆开拿到主板裸板通电待机0.23A。明显不对目测看看主板有没进水腐蚀,问客户有没有摔到过客户说没有,自然坏的,现在开始维修动作了,首先说下主板动过那些芯片,   3/5芯片发烫,上论坛里找图纸板号是LA-6072P.测试VREG3和VREG5对地,VREG3对地为0,VREG5正常400多 ,直接加个小电3V烧一下EC发烫直接拆除,把焊盘清理干净通电正常,待机还是不对测试3/5V电感电压正常但是PCH桥发烫测电感对地只有10多欧明显不正常,应该是PCH桥不正常直接拆掉焊盘清理干净通电待机0.014应该正常了,上新的EC芯片KB926QFE0_LQFP128_14X14本人焊EC技术可以不用加什么焊油直接用锡丝加焊,焊好后用纸和洗板水清洗一下,通电按开关正常上电触发,此时因为没上PCH待机电流会加一点0.016可以确定EC正常,上新的PCH桥再通电电流明显变化了直接上到0.24但是没CPU电压和+VGA_COREP电压无语了一看CPU芯片被人焊过有点微烫,直接拆了从料板上找了片换了CPU电压出来了此时的电流为.065,但还是没+VGA_COREP电压,这个电压由APW7138产生。测试APW7138的3PIN 4PIN 14PIN电压正常就差开启信5PIN  EN启为0V不正常,前面修了台神舟A460也是这问题,换PCH测试前面信号都正常就是不出这信号后来改电阻正常了,

直接拆了PR271,再换0欧的PR253装上,此时就有了启信号芯片条件正常,+VGA_COREP电压正常,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显示,但是显示几秒就掉电到待机,以前修到过其它机器换了HM55芯片要刷BIOS程序,我再论坛上找到这BIOS程序把EC 和桥的一起刷开机正常进系统,此机修复。这机器还有其它好多问题没写出来,毕竟是二修机没那么简单的,希望能帮到朋友们,以后我们再发很个人经验于大家分享,一直没发贴是每天修的机器太多了没时间发。

网友:
这里是EC和桥的BIOS

a600 la-6072PVER1.0换HM55不掉电 ECBIOS.rar

网友:
这是图纸也传上来

东芝M600 LA-6072P.pdf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技术很好

网友:
你三年就有那么好的技术,真的不错。向你看齐

网友:
唉,学那么多年了,焊接技术还是不行

网友:
您是说拆掉PR271,换成0欧姆的吗?机器修的不错,语言描述的不好理解

网友:
高人实在多哦,返厂没修好的都能修

网友:
dgpu_pwr_en 什么地方来的 pr253焊盘是空的吗

网友:
三年磨一剑,处女贴!顶起

网友:
我是第一次发贴,技术和经验是很多的,每天都要修很笔记本,修了三年多了,不管是BGA焊接还是铬铁焊接都没问题,修复率高,太忙了没时间发贴,有很多讲得不清楚以后会发很多贴子,我在好多论坛上看到DGPU_PWR_EN这个开启信号不出换了桥换了EC刷了BIOS也还不出
,我想用其它开启信一样可以第一台搞神舟A460   I5的机器成功了,想想用这台东芝试试也成功了,所以发贴让维修的朋友们也换换思路修修,其它很多电路都是相通的,可以动动思维改下,我改了台联想G450系统供电焊盘坏太多无法修复我改小板上去一样可以用,自己把其它板子系统供电正常的剪下来按相应的信接好就可以了。以后有时间一定多发贴,改网卡改声卡的技术,网卡好改但声卡麻烦。

网友:
其实这三年来我个人觉得    每天修的机器多遇到问题主动找方法解决,不懂就问前辈找资料,想把维修机器的成功率提高是完全可行的
我自己体会。

网友:
大师级别啊,董兄壹出,必是精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就是说可以由SUSP#来开启

知道了  那dgpu pwr  en是什么地方来的

网友:
晕~~楼主很厉害的~~但是这个DGPU_PWR_EN信号我在图纸上找的话没有发出来的地方让我很郁闷~但是图纸上有12,14 应该是哪里发出来的但是找不到~~~郁闷~~~

网友:
DGPU_PWR_EN#这个信号是在CPU跑马之后才出来的吗

网友(2017-07-31):
非常感谢楼主的两个BIOS。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问题是开机有时候过了LOGO后就卡住进不了系统进度条。断定为触摸按键板问题。订芯片后更换情况一样。后在论坛下载了两个BIOS刷上有一个有显示一会掉电。后来两个都不显示。不出显卡供电。查电路图得知显卡开启电压没有。跑线得知是通过PR271接到桥的。直接按楼主的方法更换另一路开启电压PR253后显卡供电出来了。但是电流停在1.0左右。。在刷上楼主的BIOS后。直接亮机进系统。现在正在测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