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外接显示器不显,内屏没问题?

楼主(2013-10-16):
今天参加一个讲座,主讲摆弄半天,外接显示(外接vga线到投影)总是不出图像,当然本子是好的,起码内屏显示,课件运行良好。
有人说 (1)本子显卡驱动没装好;有人说 (2)本子分辨率太高,投影显示不了那么宽;(3)外接要显需要按fn+切屏键

我浏览过很多师傅们的帖子,好像没人说过外接显示屏需要什么条件,那么以上3种情况是不是导致不显的原因呢?

网友:
我认为要按FN+切屏键

网友A:
主板硬件故障也会导致无输出,比较常见的如显卡损坏,另外,CRT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线路异常,供电异常,都有可能。

网友:
但是维修过程中,很多都是裸板,还没插键盘的时候就外接显示器的吧。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外接显示屏时都要先把键盘接上? 不过教授们讲座时内外屏都要打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硬件故障也会导致无输出,比较常见的如显卡损坏,另外,CRT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线路异常,供电异常,都有 ...

作为维修人员,您的说法我很认同。不过对于人们说的那三种情况是不是导致外接不显的原因之一呢?

网友:
以前在厂里修到过一台SONY的本本,LCD接口的LCD侦测信号PIN 短路,怎么修,外接CRT也无显,后来才直到,是KBC坏了,LCD的侦测信号一直是低,机器一直默认为LCD有插入,CRT就被屏蔽了。

网友:
如果从软件排除的角度讲,安装完整的显卡驱动,一定要去官方网站下载。装好后在右下角会有一个显卡控制界面,从那里来调整一下输出,看是不是能正常输出,如果这样还不能输出,就肯定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
以上三种方法都要试试,这几种情况比较常见。

另外内屏显示正常,并不代表显卡没问题

显卡故障也会导致,外接无显。这种情况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