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开机

楼主(2013-10-16):
今天下午,看大片,爽爽的。来一客户说他的DELL N4030开不了机,屏幕无任何显示。开机测试,发现发出滴滴的警告声,本能的检查内存,内存金手指有氧化,清除后还是不能开机,换也没用。问客户什么情况下坏的,客户说玩着游戏突然花屏,然后关机再也开不起了,心里有几份明白,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但花屏。于是告诉客户是显卡问题,明天来取。我这里没有BGA,抱着试试看加焊了显卡芯片(ATI的),(心想不行送到师傅哪重植下,应该能搞定),后试机,屏幕有显示故障解决。这种问题一般是散热不良,检查了下风扇,正常转但出风很小,拆开风扇出风口被堵得很严实,清理掉,维修完毕!!

网友A:
等着客户回头来找你吧,ATI 0728020的芯片,也算是通病吧,客户还玩游戏,估计都撑不过一个星期。

网友:
不加焊的话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吧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B:
我修了很多台这样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出现返修

网友C:
跟客户讲要注意散热。。。即使返修的话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客户回头来找你吧,ATI 0728020的芯片,也算是通病吧,客户还玩游戏,估计都撑不过一个星期。

因为出风口被堵才造成温度太高,加焊然后清理出风口应该没多大问题吧,这个有胶的重植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很多台这样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出现返修

也是加焊?没重新植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客户讲要注意散热。。。即使返修的话也没多大问题。

气温渐凉,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D:
同意二楼  我觉得你要是在本地干 就要和客户商量好了是换还是修 修的话保修一个月  过一天也不保 换的话 你即使多保他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  我这边是在县里干毕竟在本地干提起来都沾点亲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二楼  我觉得你要是在本地干 就要和客户商量好了是换还是修 修的话保修一个月  过一天也不保 换的话 你 ...

呵呵,精明的商人,顶!!

网友:
肯定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