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我把主板上得电容取下来的时候,焊接的孔会堵上,每一个都是这样?这么解决啊?新的电容都没有办法焊了

网友:
焊的时候大头针穿孔

网友:
我用150W的平口烙铁,从来不用透孔,大小电容很容易取下和焊上。你还是没有掌握技巧。

网友:
没必要通孔啊,直接还是堆锡法让焊锡融化,再把新的电容穿过去就行了啊,然后在引脚处补焊就OK了

网友A:
试过了不行,正面和方面之间的缝隙里的焊锡就是不懂,电容的引脚无法穿过,而且每个都是这样

网友:
电容焊下来堵了孔,没事情的,看看板背面有没有锡了,没有就加点。把电容2个脚按在孔上,用烙铁加热,锡化了,电容就可以穿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行,正面和方面之间的缝隙里的焊锡就是不懂,电容的引脚无法穿过,而且每个都是这样

都说了啊,还是要堆锡法啊,你在焊电容这个过程中,还是先要上锡的,多操作就好了。你没锡肯定不化的,而且烙铁接触板子久了板子也要破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啊,还是要堆锡法啊,你在焊电容这个过程中,还是先要上锡的,多操作就好了。你没锡肯定不化的,而 ...

我本来就是堆锡焊接,可是两面的焊锡依然会堵在缝隙里,用吸锡器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就是堆锡焊接,可是两面的焊锡依然会堵在缝隙里,用吸锡器能解决吗

照你那样说吸锡器也没有用啊,锡都不化用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C:
告诉你,用熔点低的锡丝,取下电容后,每个孔补一点点,然后用吸锡器,很简单,但是得多练,特别是小孔时,吸不穿!

网友:
你取电容时,先就用吸焊器把引脚上的锡吸干净。取下后不就通了嘛。

网友:
’你取电容时,先就用吸焊器把引脚上的锡吸干净。‘
这个方法我经常用,不错

网友:
用堆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用熔点低的锡丝,取下电容后,每个孔补一点点,然后用吸锡器,很简单,但是得多练,特别是小孔时, ...

熔点低的锡丝,价格方面会贵吗?在锡丝上有直接标明熔点这个参数吗?

网友:
用吸锡器就很容易的

网友:
第一,你得用熔点低的焊丝,这个你在买的时候注意;第二,你得烙铁温度调高一点,我一般是420度就可以了,焊丝熔点380度

网友:
我刚焊接时也有这个困惑,还好有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