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转,但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3-10-16):
联想K29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转,但屏幕无显示,怎么修呀

网友:
查各个工作条件啊!你说的太草率了!查到哪个说一下啊?

网友:
但还是要查CPU供电发出PG没

网友:
查完后有,就查软启动

网友:
时钟,复位。

网友:
逐个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又一台联想Z360的,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开机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风扇狂转),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