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问题

楼主(2013-10-16):
用936烙铁焊无铅主板很吃力啊,有什么好用的烙铁谁给推荐下

网友:
你用多少的温度呀

网友:
350-380度,太高了烙铁头很快氧化了

网友:
我就用936也可以呀,完全没问题,我一般用300度就OK了,速度也很快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936,我的就不行呢,很费力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936b,4楼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请问raymondau 师傅,我也想知道你用什么936焊台,300度就OK了,

网友A:
安泰信 969D这烙铁不错 我用了一年了 还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 969D这烙铁不错 我用了一年了 还没问题

无铅主板不吃力吗?对付无铅主板行吗?

网友:
安泰信的好象不行,我又买了一个100W的AT100D感觉和936一样,后来退了

网友:
我用的是二手的白光936焊台,还可以吧,一般修电路板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主板不吃力吗?对付无铅主板行吗?

无铅主板没事 可以的

网友:
  我买的968+100W功率, 接近400块钱的焊台对付无铅主板,还是感觉有点吃力.

网友:
换一台936试试,我的很好用

网友:
兄弟们,换换301吧,120w,非常给力

网友:
温度调高点 都一样~

网友:
这些焊接工具最好别买一些差牌子的,还是建议的,有钱的话当然上白光的了,安泰信的,个人很不看好

网友:
如果是用有铅的锡丝去焊无铅的主板,市面上一百多块钱的国产焊台,完全足够了,温度在四百度左右就完全足够了,头子发黑的原因是氧化了,原因是温度高或者是头子上锡不足干烧造成的,铬铁头要注意经常上锡保护,头子就不会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