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AMD 时序 求解

楼主(2013-10-16):
           今天修到一块同行华硕M5A78 主板,芯片组AMDCPU+AMD双桥的板,故障现像是 全部供电都正常,包括最后出来的总线供电都出来了   PCI B16脚时钟都有了,但就是没有PCI复位   没有图纸 只找到了一个点位图  AMD 时序完成复位 最后的条件是HT-VLD 但在点位图里找不到这个信号  郁闷得很,最后看了眼南桥是AMD 的芯片,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兄 AMD+AMD 芯片组 南桥要收到那几个信号 才会完成复位,或HT-VLD 这个信号在AMD南桥里的信号名 叫什么  谢谢

网友:
看看总线好信号是否返回到南桥 一般经过三极管

网友A:
想问下不是只有复位正常后才会有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不是只有复位正常后才会有时钟吗?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时钟,复位吧,最后有复位,电源要晚一点才发出PG

网友:
AMD+AMD平台上电时序:
1、插上电源后,紫5V通过三端稳压器1117输出3VSB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同时通过限流电阻给南桥PG脚提供3.3V高电平,当南桥得到了3.3VSB、1.5VSB、PG电压后,25M晶振工作,南桥进入待机工作状态。
2、当IO得到从开关送来的低电平信号后,IO发出信号到南桥,南桥首先置高SLP_S5开启内存供电,当内存电压正常开启后,返回信号至南桥MEM_VLD脚表示内存电压好,随后南桥再置高SLP_S3送到IO,IO的PS_ON脚发出低电平信号拉低电源绿线。至此,电源开始工作,输出各路电压。
3、当电源输出正常的3.3V、5V、12V后,通过延时电路电源送出PWROK信号至南桥,南桥收到此高电平的PG信号后,向CPU电源管理芯片送出CPUVDD_EN信号开启CPU供电,当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输出CPU供电后,发出CPU_VLD信号至南桥表示CPU供电好,随之,南桥通过发出HTVDD_EN信号,经过两个开关三极管加上电阻的分压电路输出总线电压,此电压经过运放的正负比较,场管的线性降压后输出HT_VLD信号至南桥表示总线电压好,南桥向北桥发出HT_MCP_PWRGD后,再依次向北桥以及其它设备发出总复位,最后北桥向CPU发出复位,至此,上电完成

网友(2013-12-05):
真的是这样吗  有点蒙的感觉

网友:
这个 PG信号 是电源 芯片 工作条件满足后最后才输出的

网友:
多谢师兄了

网友:
不同的厂家在细节上的设计会有所不同的,应该区别对待

网友:
AMD 的时序是有点乱   多修点AMD的板子  慢慢的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