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店收集了300多台坏本本现共享给各们同位(附库存表)

楼主(2013-10-16):
请发到二手交易板块

网友:
淘宝店:  shop60131622.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
旺旺:computer12580
QQ:83838615
这个表格里还只有一半的信息,因最近比较忙。。收集过来的配件还没入库,需要东西可以咨询一下。
很多拆机主板好的。   如联想E520 F41A ACER 4750 华硕U20A 很多主板。喜欢同行选购!

网友:
是要骗我们宝贵的分数吧。坚决不上当哈

网友:
上传部分给亲看下!最简单打开我的淘宝店就知道我有没有配件在卖!
这里剪部分库存给大家看下证明一下!
东芝PORTEGE M800(833)        触摸板风扇喇叭高压板电池摄像头键盘电源头无线网卡网卡接口排线料板(82801ibm AC82GM45)
东芝PORTEGE M800(866)        CD壳触摸板左右键喇叭光驱左轴电源头无线网卡网卡接口排线料板(82801IBM AC82GM45)
三星NP-X328        D壳触摸板左右键喇叭开关板排线硬盘连接线风扇无线网卡电源头屏线摄像头料板
神舟优雅A470-I3(EHA4)        电池散热器开关板无线网卡摄像头屏线屏轴B壳触摸板左右键喇叭及连接线料板(216-0772003显卡)
东芝SATELLITE M800 白色        BC壳喇叭触摸板左右按键键盘屏轴底盖散热器风扇无线网卡屏线开关板电源头料板(216-0833000显卡 X214B427)
SONY VPCEG-2121T EG25YC加 61212T        BC壳屏线键盘少个左键喇叭开关板USB小板无线网卡料板(B082HM65)
SONY PCG-6H7P         ABC壳散热器DVD硬盘排线键盘触摸板电池(VGP-BPS2)各种小接口排线料板
SONG PCG-3E1T 3G3T        散热器风扇键盘高压板屏轴摄像头排线屏线电源头触摸板左右键喇叭电池无线网卡开关板网卡接口USB接口各种小接口料板(G98-630-U2 82801IBM)
SONY PCG-5K2T        ABCD壳触摸板左右键喇叭光驱摄像头键盘电源头无线网卡网卡接口排线电池风扇硬盘架子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