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3-10-16):
联想G450机子。当时说可能进水了。用恒流源测无待机电流。拆机发现EC被焊过但有的地方没焊好。重新加焊待机0.01A手摸南桥晶振才能触发。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对对地值一脚700多欧。另一脚显示为1.加焊南桥能触发但不过内存。测内存复位没有。先加焊北桥不行后重做北桥。还是不过内存。刷BIOS后OK.亮机。但装机后亮一下就灭。发现硬盘后面绝缘麦娜被同行取掉。补上OK.开机运行试机发现进系统掉掉电。换CPU试机6小时无异常
200RM到手............

网友:
这钱整的还算行

网友:
问题还真不少,在楼主手里可是一气喝成
对新手就难了

网友:
呵呵  200元同行的机器还是客户的

网友:
     G450论坛有图纸,可以修的好

网友:
故障好多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效率好高的说

网友:
你这维修思路还挺清晰了,看来对上电时序很了解哦

网友:
这U多少钱?修的这么便宜?

网友:
200块都修 可见楼主那边竞争有多大  维修难做啊   高那么多要是要买桥 直接就没利润了 唉

网友:
       这钱真好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