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万用表经常出现误差,用自动的会这样吗

楼主(2013-10-16):
手动的表经常要拆开清洗好麻烦,用自动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国产的都一样。你说的是欧姆档归零吧。

网友:
数字表基本上都是自动归零的,这个毋庸置疑,你是不是指针表啊,欧姆档归零就得手动调节归零

网友A:
我说的是2极管档    2指针搭在一起阻值有几十,得多扭转几次转盘阻值才行

网友:
你的表是什么型号啊  上图看看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或者换表笔看看?

网友:
拨盘的簧片接触不好,跟表类型无关,跟表厂家相关,跟表定位相关,跟表价格相关,哈哈

网友:
测试时,多测几次。

网友A:
自动表还有弹片吗?    迅维买的100块的表,才用半年就不行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表还有弹片吗?    迅维买的100块的表,才用半年就不行了哎

会有的,要换档呢,功能档,簧片出问题了,表一样出问题,除非是不用拨盘换档的

网友:
买好点的万用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的,要换档呢,功能档,簧片出问题了,表一样出问题,除非是不用拨盘换档的

自动表哪来的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2极管档    2指针搭在一起阻值有几十,得多扭转几次转盘阻值才行

那就是我说的簧片氧化,这个问题小日本做的最好,

网友:
目前我知道胜利有几款按键式的手持表。大部分都是有拨盘的。

网友:
国内品牌都差不多有这样的问题,拨盘接触不好,反应慢,还是换福禄克吧

网友:
数字表基本上都是自动归零的

网友:
表盘接触不好了。我拆过一个,不过拆完就报废了,因为掉了一些弹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