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派電源板:p4e37-0800-00 故障.在線求教.

楼主(2013-10-17):
優派投影機:pjd5112
電源板:p4e37-0800-00 故障
故障原因: 紅線處 小管  時有時無電 12v,是要往那邊查起.? 在線求教.
借圖:

网友:
汗你这个是什么电源啊~楼主的练手材料真不少啊~

网友:
电源板元器件少,好修,楼主加油

网友:
查查电容 还有可控精密稳压源

网友:
時有時無就是虚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