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最下面突然有了一个小黑洞

楼主(2013-10-17):
本人正在使用的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关机后大概半小时左右再开机时发现最下方面有一小黑洞.见图:到底怎么回事,能否修复,求请大师帮忙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故障,没得修

网友:
液晶漏液了,被压坏了吧

网友:
那不是洞,是液晶漏液了。
没得修了。暂时先这么凑合用吧。

网友:
屏坏 了 报废吧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怎么搞啊,是屏换了,没有哪位大仙修的好啊!!!

网友:
这是屏漏液了,没得修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压或者被硬物碰撞过的

网友:
只能换屏没得修!

网友:
果断换屏,,,,

网友:
恩, 是漏液了, 呵呵, 我这也有一个这样的Hanns.G 也是这种毛病! 放几天就剩一点小边了

网友:
屏故障,讲究着用吧

网友:
漏液了,凑合用吧

网友:
绝对是你不小心碰到了漏液,没得修,那里也不太影响使用啊

网友:
漏液了 我们没办法修的(⌒.,⌒)♪

网友:
液晶漏液,不可修复,会越来越大的。

网友:
屏挂了,只有换屏

网友:
是你自己砸的~··怎么可能自己漏液??~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撞到了!都漏液了。修不了的了。反自己用,先用着呗

网友:
液晶漏液了

网友:
漏液,修不了的

网友:
这个位置是不影响使用的 要是换成别的地方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漏液了 我们没办法修的

网友:
屏坏啦
,,换屏

网友:
人为故障 赔偿吧 。。。。。。

网友:
很明显压伤 没的修了 换吧

网友:
恭喜你 屏漏液了 会越来越大的

网友:
压坏了屏喔

网友:
受外力挤压屏碎了,没得修

网友:
还会扩散面积呢

网友:
犬足 是硬伤 凑合用吧 什么时候大的用不了了 在换吧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惨的,磕碰了一下屏幕坏了一点点,但是越用越大了,呵呵

网友:
液晶被压坏了

网友:
就那样用吧,换屏不值

网友:
屏坏了,买个新的显示器好了

网友:
屏坏l了,换吧

网友:
悲催了~~~屏压坏了

网友:
漏液的, 换屏吧

网友:
要修好就是有点麻烦,要把屏幕拆了,然后用热风吹加热漏液的区域,轻轻的把旁边好的区域的液压一些过来,原本区域内的也会因为加热而分解开来。处理好后用502处理一下缝隙,就ok了。以前屏幕没碎的面板开缝漏液的我有这样处理过,成功率达8成。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破了!将就着用吧

网友:
液晶频坏,,,修复不了。

网友:
你这坏的地方很休闲啊,没得修还不影响使用!捏坏的吧,漏液了,呵呵。。。。

网友:
屏的问题 漏液 只有换屏

网友:
换屏把,屏都流水咯

网友:
漏液了吧,没办法

网友:
不经意间,或者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碰了一下吧

网友:
对付用吧,没救了

网友:
我家的LG比你这还重,液晶坏了
没得旧了!

网友:
液晶屏漏液了,修不了!

网友:
明确的说,这屏完蛋了,,,,

网友:
我用的两个液晶都是从收旧件的哪里找来的,都是有这个玩意,维修的时候用

网友:
屏坏了,液晶漏液

网友:
是不是楼主自己不小心重物碰到那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坏了 换屏就没有价值

网友:
来自: 安徽
屏坏了换个屏就行了

网友:
我都懒的回复了,屏坏了........你中奖了!

网友:
屏漏液了,只能这样用了,如果没有再次压到的话,应该不会扩大的,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漏液了、没得修!

网友:
这次可 修不了

网友:
换屏吧。维修没有意义了

网友:
这就报废了哈···

网友:
换屏吧,这种问题修不了是 你的屏坏了。

网友:
没的修,凑合用吧

网友:
用着吧 不会很长时间了 发挥余热

网友:
凑合用吧,要求高就果断扔掉

网友:
换屏可解决些故障……

网友:
呵呵 凑合用了

网友:
这么明显屏坏了

网友:
漏液了,屏的问题,大城市以该有补液的吧

网友:
没的救了,屏漏液了,厂家也修不了

网友:
谁也不行了,回天无力

网友:
屏坏了,我有一个屏上边好几个这样的圆圈,非常圆

网友:
估计神仙也拿它没办法了

网友:
挤坏啦肯定是。这种换屏吧

网友:
液晶漏液了。修不好的。

网友:
有人在你的显示上练一指弹了吧 压成那样了

网友:
好像只能换屏,没有其他办法能解决。当然不排除你换灯管时候在液晶屏下面垫了个半圆的遮光片。

网友:
屏自身的问题, 屏漏液 基本没得修啦。。。。。

网友:
这没办法了,用这不要去碰到屏幕了,不要要扩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