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 AM 有CPU电压 南北桥电压正常,内存1.5V不跑码

楼主(2013-10-17):
P5QPL AM  有CPU电压 南北桥电压正常,内存1.5V不跑码,有大侠修过这个故障吗?多谢指教!

网友:
BIOS已刷,故障依旧,正在加焊822

网友:
你的是华硕主板?华硕主板通病822。。。。。。。。。按时序查下供电,打个波波看看。

网友:
时钟,复位查了没有啊,按照主板时序查信号,ADS发出没有,示波器打BIOS波形出来没有。

网友:
内存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如果cpu复位有了 重点查总线了

网友:
原来有CPU电压,北桥加焊后,没有CPU,北桥 南北桥 电压都没有了,北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