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一个10K欧姆的贴片电阻,测得一头电压为5V,另一头为0V,是否可以判断,0V的一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阻是好的还是坏的,那要看他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其他信号控制

网友:
有几种情况:
1> 贴片电阻开路损坏
2> 贴片电阻别一端本身就接地。
3> 贴片电阻OV这端的被控制信号拉低
4> OV这端有短路的元器件
根据实际电路可能还有其它情况

网友:
不能,首选取下测电阻好坏。然后看是否有控制信号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一定就有问题~··

网友:
取下来测嘛

网友: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都会出现这情况,特别是在两个小三极管(起信号控制作用)间的电阻,经常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