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端机

楼主(2013-10-17):
有人知道光端机是干什么用的吗?还有怎么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光终端机,用于运营商和客户端间的信号传输。
一般是将E1转成光信号,通过光缆传输到对端,再转回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光终端机,用于运营商和客户端间的信号传输。
一般是将E1转成光信号,通过光缆传输到对端, ...

E1是什么?

网友:
是一种标准的信号协议格式,请摆渡补习一下.

网友B:
哦,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我要传输1KM网络线,不过用网线不行吧,我就在中间用光纤线,两头各用一个光端机,接两条网线出来,这样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我要传输1KM网络线,不过用网线不行吧,我就在中间用光纤线,两头各用一个光 ...

这样不必使用光端机,找两个光纤收发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必使用光端机,找两个光纤收发器即可.

光纤收发器最大支持多远?

网友A:
20、40KM的产品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40KM的产品都有

光纤收发器的单模和双模有什么区别,是说光纤线的不同吗?

网友A:
不说啦,这样太累,你自己摆渡补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啦,这样太累,你自己摆渡补习吧

百度过了,看不懂!所以想请教你下

网友:
学习了,百度一下,啥都知道了

网友:
值得学习的idf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