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跑49-52-55不动了.

楼主(2013-10-17):
供电正常,加热NV,无果.内外接都不亮.是不是显卡坏了?
是USB.信号短路了.
显卡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usb口短了

网友:
U口坏的多.

网友:
说对了看来高手如云

网友:
恩 经验很宝贵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你用的啥子诊断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