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示波器了,请问怎么保护它??

楼主(2013-10-17):
入了一个二手的PDS7102T
有没有保护膜或保护罩什么的可以挡灰尘,等以后不用了,也能卖个好价嘛。呵呵。

几乎全新箱说齐全,三个探头,在保内,950元到手,各位觉得如何?

网友:
图片也太小了点  都看不清楚

网友:
自己用就不要想着保护,拿来卖就不同了,确实要保护好。

网友:
去贴个膜怎么样?

网友A:
订件衣服给它穿上!想问是从哪搞到的?

网友B:
是数字的好换是模拟的好一点

网友:
是数字的,多少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件衣服给它穿上!想问是从哪搞到的?

淘宝闲逛偶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数字的好换是模拟的好一点

肯定有数字的好啊。虽说模拟反应快点,但是体积笨重,抓触发信号象个白痴。
各有优点,综合性能来看数字占绝对优势。

网友C:
找个示波器不行。。据说做工不好。。按钮不好按。。没有隔离保护变压器。。所以杂波多

网友:
我打算入手安泰信GA1102CAL

网友D:
我刚买个普源1102E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示波器不行。。据说做工不好。。按钮不好按。。没有隔离保护变压器。。所以杂波多

所以有数字显示器都不带隔离保护变压器

网友E:
你这图片咋跟这个一样呢,让人怀疑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片咋跟这个一样呢,让人怀疑呀

这都被你发现了,,,,,,,懒得照相,我这台还多一个100:1的探头,嘿嘿。。。。。又不是拿来卖的,何必做假。

网友G:
价格偏高了。牌子,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个普源1102E用着还可以

你的噪点多吗,我这货噪点多,不插探头噪点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价格偏高了。牌子,性能。

100M的数字波,95成新,还有二年保,配三个探头100:1一只,这价你卖一个给我啊,不限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多,100M的示波器能捕捉到200M的波还很清晰

100M抓200M波压力其实不大,失真大点你也不知道。。。普源要好一些吧。我这个低端货杂波挺大的,900多块还能要求它什么呢?够用就行。

网友H:
不要保护了,转给我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保护了,转给我得了。

不卖,刚到手,心里还热呼着呢,才发现数字的触发抓波超爽,哈哈哈·!!!

网友:
这种示波器也就凑合用了
别想什么保护了,可劲用,赶紧把买机机的钱赚回来就行了

网友:
很好用  不用穿衣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被你发现了,,,,,,,懒得照相,我这台还多一个100:1的探头,嘿嘿。。。。。又不是拿来卖的,何 ...

数字的好吧,虽说模拟反应快点,但是体积笨重,数字的可以存储波形对比,综合性能来看数字占绝对优势。

网友:
想有,可不会用。

网友:
求连接还有吗????我也想弄台用

网友:
很便宜啊 一般都要一两千呢

网友(2013-11-18):
买了个普源的,50M,破解到100M  满好

网友:
好便宜的示波器哦

网友:
每天开工前给它擦一下,手工后再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