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61主板开机要按F1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富士康N61主板开机要按F1的问题,已经换过新电池了,还是这样呢?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电池装上座子里的电压有3V没啊

网友:
bios问题啊

网友:
你先看下,为什么叫你按F1,一般都有提示

网友:
是不是有硬盘或者光驱没装,报的检测到了,你仔细看看说明

网友A:
如何解决问题?只要关机断电了重开后就会出现F1,进到系统里面时间也会改变到2008年要重新设置。

网友B:
时间改下。 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前提是3。3的有电

网友:
启动项应该有个F1报错关闭就好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详细说明问题啊,要按F1,肯定有提示的,看清楚,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改下。 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前提是3。3的有电

问题是BIOS里面设置好了,关机断电后重开BIOS里面的参数又变为之前的,不能保存新设置的参数,而且时间也会变为2008的时间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电不代表双二极管的负极也有电吧

网友C:
别麻烦了~·加焊下桥就好了

yhtfly -5 误人子弟

网友D:
32.768k有没有波形,还有小电容量下 ,没有换晶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本来不想回帖 实在是忍不住,晶振有问题 不起振能点亮?

网友:
主要是设置的问题从新设置就行

网友:
是不是软驱没关掉啊

网友:
电池底座加焊,看有没断点(以前死整两天才发现,呵呵),再装上3V以上电池,重设BIOS后,不行再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了哈!

网友E:
装新电池,重设bios,还不行呀I加焊北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装新电池,重设bios,还不行呀I加焊北桥。

加焊北桥?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加焊北桥?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电池座子。南桥晶振

网友F:
同志们啊!这主板是南北桥合一的单芯片,有人说加焊下北桥,这问题和北桥有关?

网友:
不是单桥吗

网友:
加焊桥之前最好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志们啊!这主板是南北桥合一的单芯片,有人说加焊下北桥,这问题和北桥有关?

打错字了,是单桥的,呵呵。。。高手勿喷哈,罪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北桥?和北桥有关系???

跟北桥有关系吗,不是南桥控制的吗。

网友:
cmos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同意烤下桥试试

网友:
首先测量电池对地电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可能是电池座氧化等原因,还有测量一下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没有有3V左右电压,还有就是bios参数设置问题。最后还是不行可以刷下bios

网友:
电池旁边应该都有个三个脚的二极管量下那里有没有电,然后再量下晶振有没有电压。电池跟座子接触不好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rtc电路,查查吧。

网友:
很多情况都 会提示按f1 cpu 风扇,硬盘性能故障,软驱等故障都会出现

网友:
bios  换一个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

网友:
清一下试试,不行就是电池附近有件坏了。

网友:
不能存时间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768k有没有波形,还有小电容量下 ,没有换晶振,南桥问题。

也不知你是不是高手,我也不管,你怎么一点都不懂,32.768k是管理实时晶振的,不对时间会出问题,当然要查一下,如果正常,可以排除,开机电路、cmos电路都是南桥里面,你自己不懂还乱说我,气死了!!!
“本来不想回帖 实在是忍不住,晶振有问题 不起振能点亮?”

网友:
断电从开机恢复时间的问题,多数都是coms待机待机供电问题,断电的情况下测coms跳帽处看看有没有电压。还有就是跳帽有没有插反。

网友:
绝对的硬盘问题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跳线,CPU风扇是原装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麻烦了~·加焊下桥就好了

说话有点不负责任哦,桥是逼不得已时才动的。现在他外围电路都没查是否正常怎么能动桥呢?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大家看清楚故障再回答了,回答得乱七八糟的,人家说的故障是CMOS不保存的,你们老是让人家看F1提示什么出错,让人家设置什么BIOS,老大们,他的意思是说就算设置了,断电也会回到默认的,老总们
支持楼主去检测,检测出故障后,再写上解决方法,大家学习进步

网友:
看你的描述,换新电池关机后里面的设定还是不能保存,等于没换
换新BIOS并不代表BIOS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问题?只要关机断电了重开后就会出现F1,进到系统里面时间也会改变到2008年要重新设置。

奶奶的  这个明显  是主板  COMS  供电电路  有问题  啥  修主板

网友:
如果换电池没用,那看看电池座是不是氧化了,刮刮一般会好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问题  你查一下

网友:
主要看看F1提示的内容,对症下药是关键

网友:
有解决的吗我以前也遇到个2快没修好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 是电池座接触不良这个原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bios里有一项。是关闭F1提示的选项。把他关了就好了

网友:
估计电池这一路有问题,楼主还是修下COMS电路吧

网友:
换了电池还要重新调一下时间,日期的

网友:
查电池座正极端的线路上的小电容,一般是小电容漏电引起保存不了bios,拆了就好了

网友:
是报什么错误让你 F1啊?  贴张图上来 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