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开机不亮

楼主(2013-10-17):
三星R458开机不亮,电流到0.8左右。COMS电池放一下电就能点亮。断电后在开机又成了原故障。还是开机不亮。哪为高手见过此种问题,请多多指教,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先刷给BIOOS吧   南桥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R458 有没大电容 说不定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coms电路或者南桥

网友:
先看下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如是,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是南桥下面的电容问题,有几个电容明显黑掉

网友:
我擦 我也搞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的机子 以前别人干过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COMS 电路    和桥的问题把

网友:
今天接了个 R23 开机1.0A 不亮

网友:
要amd的话  建议查一下 rtc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以为是显卡呢 补焊了 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