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G41M-P43主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3-10-17):
今天接了一块V星G41M-P43主板,开机了停了一下又开机,开机了又停机,反复如此。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哥 ,一看你就是新手,V星的图纸是那个什么MS-XXXX的那个一般在PCI槽中间  或者CPU座子上面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这板的时钟型号说一下。

网友:
重启换内存试了么、我的也是反复重启换了内存不重启,但是开机要1分钟的样子才会显示、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