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N运行慢

楼主(2013-10-17):
AMD集显,待机0.11A(不知是不是正常),进系统后运行巨慢,去掉硬盘进PE卡滚动条,硬盘是好的没问题。
刷过BIOS,加焊过南北桥,cpu供电也工作在正常模式,cpu会不会造成这种故障,没思路了求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待机有点不正常吧

网友:
你是裸机测试还是有其他设备

网友:
待机有问题,高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楼主摸下网卡声卡有没有发烫

网友:
待机偏高,看是不是芯片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短路

网友:
待机有点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