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 无待机!force_off#信号被拉低问题。

楼主(2013-10-17):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差不多,无3.5V,ENBL信号被拉低,通过保护电路追查 Force_off#型号被强行拉低,取下Q9200 ,待机3V,5V出现,但还是不能触发。SUSB_E1C#3.3v.q9200,2脚无电压,但是,无待机的时候,4个PG好信号都还没触发!~门电路肯定是不会输出电压的。Q9200也不会有高电压输出。。现在还没修好,也不知道该怎么追查,希望大师们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求思路,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应该是通病,不过我把Q9200拿掉,3V/5V插电瞬间有。无短路,求解!!!

网友A:
合盖开关!呵呵!我也是猜的哈!

网友B:
有没图纸 发个上来 研究一下

网友:
恩,Q9200是个双MOS管,SUSB_E1C#3.3v高电平导通拉低Force_off#信号。ENBL信号也被拉低,所以不会打开3V5v电压。你取下Q9200.。ENBL正常。所以有3V 5V . 我就是郁闷这个电路应该是不会拉低Force_off#信号的。才正常。求大神啊!~

网友:
   我是新手,第一次发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 -

网友:
   大小,我不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盖开关!呵呵!我也是猜的哈!

最开始就把休眠开关取下来了,不行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但是没思路。有些是12v转换管子坏,但我遇到的是ENBL被强行拉低!~看着图纸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图纸 发个上来 研究一下

不好意思! - -   我是新手,我还不会发图纸,等我问问高手们。会的时候补上!

网友:
这图太小了,怎么不能放大,我也是新手打算学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