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17):
HP CQ41 I3 的 上电 0.6 0.9 之后掉电 ,, 在自动开机 还是一样的电流 之后不掉电 20秒后 大小写灯 无限 一闪一闪的 什么问题 显卡换了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显卡做化了吗

网友:
意见前遇到过好多 你换个U试试 再就是北桥 忘了咋弄好的了 呵呵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 换 过了 还shiyiyang

网友:
换了主板肯定好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得到,问下楼主bios刷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