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断电后大电容上一直会有300v电压???

楼主(2013-10-17):
电源断电后大电容上一直会有300v电压,是哪几个元器件出了问题?
先谢过

补充内容 (2013-10-18 09:13):
我是小小白,问的问题大家都不要见笑了,谢网友 hhyyoo1 给的专业回答,但还是不理解,我会根据提示一尗尗研究

补充内容 (2013-10-18 09:18):
电源的芯片是3843al,测7脚电压会有50v?
7角电压是这么过来的:正极-->330兆欧姆电阻-->470uf 35v电容正极
                              负极—>470uf 35v电容正极
我断开正极的330 mo电阻,为什么电容还会有50多v

补充内容 (2013-10-18 09:19):
还有我断开正极,电容通电下还是有50v的电压?这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3-10-18 21:20):
弱弱的问一下,1.负载电阻位置在哪个地方? 2.负载电阻是在变压器前还是后?3.负载电阻一般阻值为多大的?我重点测一下

网友:
电容的电压,电量很小,楼主用手试试

网友(点评):
笑死我了 哈哈

网友:
这个还来问,你先去看看电容的作用跟原理吧

断电还有电压是因为后面电路基本上没有工作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在断电的情况下大电容两端还有300V不消失的话,是初级不起振或者次级短路保护造成的!另外告诉你,在修此类机器的时候你得先放一下电容两端的电,不然会很疼的...放点用100欧的大电阻短路电容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电源板吗 一般是开关管还有电源控制芯片和 限流电阻一般检查这几个既可以了 还有就是后即短路没有
...

不是就是输入220v输出24,12v两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在断电的情况下大电容两端还有300V不消失的话,是初级不起振或者次级短路保护造成的!另外告诉 ...

初级不起振
次组短路保护
这两种情况我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
先测次级输出几组输出,打对地值,注意负载电阻阻值;如无问题,就是初级不起振,不起振有很多原因,启动电阻、开关管开路、线圈短路等等

网友:
放电电路看看

网友:
滤波的电容,一般断电后,还会留有余电,

网友:
修这路电路,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放电要一会儿时间的。

网友:
用铬铁放下电,别被电着

网友:
这娃儿,这是正常低,你咱过连这点都 认不得.着麻两回就清楚了.

网友C:
通常交流电输入端EMI电路的火零并有一只大阻值的电阻,可以泄放电压,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就清楚了

网友:
一般都是启动电阻坏掉了,如果芯片坏掉的话300V也会慢慢消失的

网友:
一般是开关管.电源控制芯片和 启动电阻.反馈回路

网友:
每日一顶每日一顶每日一顶每日一顶

网友:
电源电路放电回路有电阻烧了。开路了。所以关机后电容上电荷无法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交流电输入端EMI电路的火零并有一只大阻值的电阻,可以泄放电压,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就清楚了

整流二极管前有一个大电阻,那是交流电的负载电阻吧?

网友:
检查下启动电阻,和电容相连的回路

网友D:
换开关管。如果是开关集成电路电源,换集成电路,另外要检查启动电阻,还要检查保护元件。一般是耐压1KV以上的瓷片电容损坏而至电源芯片内部开关管断路。不然换上新的还会坏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开关管。如果是开关集成电路电源,换集成电路,另外要检查启动电阻,还要检查保护元件。一般是耐压1KV以上 ...

没有电容表,如何测瓷 2kv片电容好坏

网友:
查启动电阻,一般是200多K,1~2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容表,如何测瓷 2kv片电容好坏

没有表测试,只能更换试试!

网友(2014-07-24):
我也是小小白  自己拆了一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看完了各位大神给你的回复  我测了下那个启动电阻果然阻值很大  我怀疑我这个就是因为坏了 才导致不能起振 无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