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电源指示灯闪,不显示

楼主(2013-10-17):
今天接到一台LG1934的液晶,故障是电源指示灯闪,没有显示。打开后发现电源板5V电容有问题,马上更换(原值,大小一样)更换后可以了,但是没有用多久又变成原来的故障了。用可调电源调成5V,在用外接的高压板来点屏,一切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面。检测电源IC电压都正常,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看到5V电源板那块厂家设计的PCB板是可以装电容的,但是没有装,在加一个电容,OK后面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是你换的电容有质量问题。既然厂家设计有空位,说明出厂时所用的电容已经能满足机器正常工作所需。 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设计,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设计,比如同样需要1000U,有的直接用一个1000U,有的用两500U并联。

网友A:
呵呵  学习啦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在5V加电容的

网友:
i学习了,机会来自于扎实过硬的基础。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闪:以前的CRT一般是有短路情况,当然也有电容漏电哦。而现在的LCD大多电容漏电,供电不足引起的。(注:用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点的,比如三年以上的,或者长时间开机的)另外了,之前修过一些品牌相对来说要差一些的LCD,有的在12V电路上面装着5V电路用的电容,5V电路上面装的12V的电容,而导致不通电,或者电源灯闪,或者接屏不通电等!!!

网友:
看来不是小白 可以转正了吧

网友:
昨天收到一三星945BW,故障和你说的一样,开机灯闪烁,不显示图像,更换12V电容无果,通电一小时自动开机显示,一切正常,热机,开关机都正常,今天早上开机还是原来的故障,更换5V滤波电容正常,原来的电容容量下降1000UF的,现在才800UF,更换后一直正常,等着收钱

网友:
有事漏电的现象吗

网友:
液晶显示器,5v,12v,输出电容很容易鼓包,漏液,从外观上就能判断出来,电容容量不足会出现很多问题,有的绿灯自动亮灭交替,有的背光灯亮下就黑屏。代换时最好要用耐温105度的电容,容量比原先的大一点更好一些

网友:
有些杂牌的电容用的特别少,有空位的都给他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学习啦

什么叫灌水

网友:
今天给Dell补了一个电容,也是空位,全部滤波电容容量都下降了,更换,补空位电容

网友B:
你说的问题是电源板的负载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问题是电源板的负载出现了问题

Zhid值得学习的地方见过啊啊

网友:
这些电容太不给力了,

网友:
思路不错,正好有块12v供电时间长了电压不够的,我看看可以加电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