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A显示器奇怪黑屏故障

楼主(2013-10-17):
有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奇怪故障,先是中间出现一个黑色方块,慢慢扩大至全屏黑掉,5-10分钟(偶尔2-3分钟)显示便正常。开关机显示正常,断电2个小时故障复出。怀疑屏显问题,插拔屏线、甚至换屏线故障依旧,查供电+5v正常,DC-DC各路电压貌似也没有明显问题,是不是屏逻辑板主控芯片故障?不知道咋修了!附图如下。

网友:
有条件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问题,屏电路坏了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这样的想象,是屏电路板电源输出那个电感出问题了 外观看起来正常 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我那个是笔记本的屏

网友:
这屏电路上有1117吗?换一个试试,要不就点亮后摸摸哪个元件热!祝你成功!

网友:
你干嘛不换一个驱动板来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我也经常见,要么是屏供电不足,要么是驱动板坏了,要么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压不够,查5V供电。(5V滤波电容、另外驱动板上一般有个三极管给屏供5V,及屏5V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另外花屏后VGH VGL 电压。

网友:
果断换逻辑主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过,故障还有,只是故障维持时间稍短了些,1117IC和那个100的电感也换过,VGH+27V、VGL-9.6V略有波动,DC-DC基本正常,没有明显发热的元件,主管判定是逻辑板主控芯片的问题了,没有这个芯片,放弃维修了,屏客户已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