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1600AAJS硬盘烧坏,求D3型号。。。

楼主(2013-10-17):
俺一块西数WD1600AAJS硬盘电源接反烧坏,电源部分有个D3的贴片冒烟 ,有知道D3管子型号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找个电路板差不多的换了啊。

网友:
这个东西也能搞啊。。。强悍啊。。 我就会换掉

网友:
看不清,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可以取下不装。

网友:
我刚看了,和D4类似
D4上写的是13L  下面一排是0C
D3上写的是5L  下面一排是0A

网友:
5V供电保护用稳压管,可以取掉不用。

网友:
稳压二极管,如果只是恢复数据,短时间使用的话,可以取掉,如果,要长期用的话,找个匹配的换上。

网友:
找个坏的板子,找个差不多一样管子换上就行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俺是业余的 搞着玩。。。没什么太重要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必须同型号代替么 ?

对修硬盘不太懂,能找到一样的,尽量找吧,不行就找个类似的试试。

网友:
把那个件 摘下 确实能用 ,但不知道能用多久,会对硬盘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