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字万用表坏了,能测电压,电阻为000

楼主(2013-10-17):
我的数字万用表坏了,能测电压,电阻为000
能测直流电,交流电压
电阻,二极管都为零,跟 表笔短路了似的
有哪位大侠 教我怎么修、

网友:
分析分析咯

网友:
估计这个可真是没有维修价值了吧,要是小件换一下还值,大件就免了吧。

网友:
HAOHAOOKOKOKOKOOK

sw123884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DIDIDIDIFIFIF

sw1238845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谁用我号乱发东西啊

网友:
内部有个电阻烧断了,你看看焦了的换同参数的上去就行.

网友:
有个贴片三极管短路了,你换换就可以,位置在转换开关10点钟的方向,你仔细找找

网友:
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