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G白屏幕 问题飞线怎么关了开不了?拔电源才能开

楼主(2013-10-17):
我从哪个黄是圈里的飞个5V 到 屏供电上的 5V  红色圈内     的,现在通电就开机了亮了 正常 但是关掉机 后,再开 就开不了 !!!!要先拔掉显示器后面的电源  再插上才能开 !  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 给小弟说下 再线跪求!!谢谢

网友A:
大师看下是不是那里飞错了 ?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你把飞的5v供电去掉,能不能正常开关机;或许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和屏上的5v肯定不一样  换个5V试试

网友B: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5V供电没有然后就飞线..你飞线了正常就不能一直要用飞线的电压来工作啊...你应该查查原来的屏供电5V哪里来..到哪里坏了...把问题解决..

网友:
怎么不从电源板那边的5V飞呢?

网友:
找到原来屏供电是从哪来的,如果是某个管子坏了就换一个或飞线过去,如果是控制芯片坏的话就要换芯片了,至于你说的飞线给屏供电,也要从电源板出来的5V飞吧。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有个六脚的小MOS管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先看是不是屏上5V保险挂了吧,如需飞线,应从屏上5V往驱动板上跑,看到哪里,再换哦,这样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看下是不是那里飞错了 ?还是其它问题?

那电压的时序不一样啊,所以保护或者先后的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5V供电没有然后就飞线..你飞线了正常就不能一直要用飞线的电压来工作啊...你应该查查原来的 ...

说的好.飞线只是证明问题存在的点.最好还是把坏的地方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