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3-10-17):
G455装不了系统,进PE,XP或WIN7 ,GHOST完之后从硬盘启动黑屏或当WIN7画面。用光区装,在GHOST之前就黑屏了,刷过BIOS ,谁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光板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PE完全正常,硬盘没问题,

网友:
先用pe里的工具,把硬盘重新分区,对齐一下;重新新建导引信息
再安装win7 看看。 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换个硬盘测试下了。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不正确啊

网友:
别的机子上gho完了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不正确啊

ntfs就行勒

网友:
这板北桥和显卡有人修过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7试试 不行的话就弄显卡

网友:
测个硬盘,或换个硬盘

网友B:
显卡北桥南桥我都有回焊过,不要说我硬盘有问题,没坏道

网友:
怀疑是硬盘的问题,最好先把硬盘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北桥南桥我都有回焊过,不要说我硬盘有问题,没坏道

不是硬盘本身有问题,或者有坏道,有可能是分区表错误之类的,一般重新清零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用硬安装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北桥南桥我都有回焊过,不要说我硬盘有问题,没坏道

没坏道不等于硬盘不坏

网友:
看看南桥条件满足吗

网友:
硬盘换过,排除了。给点有用的提示

网友:
用正版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显卡问题   排除下

网友:
完全安装版系统应该可以,不需要进pe

网友:
用别的机器的系统硬盘,主板架构差不多,也是刚到WIN,还没进桌面就黑屏了。。。。。

网友:
真有这么怪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开机摸摸主板是否有发烫的地方,如网卡,声卡之类的。

网友:
光驱取下来试试

网友:
光区早拆了,我是用光板装系统,,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啊,你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问题我发现了,黑屏之后只有CPU电压没有,修啊

网友:
那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哦

网友:
我以前给好多笔记本装系统,有的装驱动得有先后顺序,有的还得手动安装,自动的不行,还有的是系统不行。

网友:
这个CPU电压在当机黑屏之后就没有了,其他电压都有,换了CPU供电电容没好,VR_ON 正常,乍修,请教各位是不是修这CPU电压

网友:
在bios中改为IDE模式试试

网友:
可能显卡.能亮机,动了怕坏了就要陪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