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字万用表坏了,能测电压,电阻为000

楼主(2013-10-17):
我的数字万用表坏了,能测电压,电阻为000
能测直流电,交流电压
电阻,二极管都为零,跟 表笔短路了似的
有哪位大侠 教我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3-10-20 13:06):
万用表已更换掉,花40大洋,换了个超大个的

还是想搞明白,这个不能测电阻的万用表,怎么修

网友:
直接换个吧,不会修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呢

网友:
你把万用表打开,然后找到电阻档的公共端,及时那个连接公共端的精密电阻烧坏了。你一定是忘记换挡测电压造成的...

网友:
还告诉你一下,万用表里面的电阻都是精密电阻,不能用普通电阻换,不然误差可就大了哦

网友:
直接买新的嘛

网友:
万用表真的不会修

网友:
换一个吧  一个万用表才几个钱   修几个机子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档为电阻470欧 4.7K欧 47K欧 一个一个查吧,要是不行就换一个才3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