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有人修吗

楼主(2013-10-17):
工迭机有人修吗? 求联系方式

网友:
修起来难度恐怕不小吧

网友:
大胆接 细心修

网友:
什么样的工控机。工控机的范围太大了

网友:
你自己不会修么?

网友:
放心修,和电脑一个样。差不多的

网友A(2013-11-28):
这个星期刚搞好几十片工控板      有需要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还没见过呵呵  我去百度一下见识下

网友B:
一般工控机都是自己维修的 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C(2014-01-21):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控机都是自己维修的 没什么难度的

朋友,交流一下工控维修。

网友:
表标没有修过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星期刚搞好几十片工控板      有需要朋友可以联系我

很厉害呀,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交流一下工控维修。

都是瞎搞  有好板对着测阻值电压 换IC 什么的       就上次搞过一批  到现在很少了

网友:
有需要修的可以联系   在龙华这边

网友:
工控的电脑就是比较稳定点 有一片底板的  其他的跟正常机器一样维修的 没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