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访问共享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17):
在windows XP访问共享文件时,出现不能访问的情况,即使是启用guest帐户也无法访问,下面我来看看解决的办法。

  启用了guest为什么仍然不能访问
  使用guest用户访问xp
  1、启用guest帐户
  2、修改安全策略允许guest从网络访问。详情请登陆:深度xp系统官网下载gzxtc.cn
  3、给guest加个密码。
  windows XP访问共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启用guest,仅修改上面的安全策略为“经典”就行了。别的系统访问xp就可以自己输入帐户信息。

网友:
windows XP访问共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启用guest,仅修改上面的安全策略为“经典”就行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16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