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屏的高手看看这个屏的VGH等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3-10-17):
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9935-1-1.html,有图。测量了一下:VCON=6.8 VREF=12.2 VGHP=25.9 VGL=-6.8V VGOFF=2.5
不知这些电压正常吗?还望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VGH 电压多少? 只看到你贴出VGHP电压。

网友:
另外把14级分压测试下,贴出来。

网友:
你好,我又重新测试了一下,
14级分压分别是11  10.6  8.8  8.1  7.7  7.0  6.0  5.6  4.6  3.7  3.1  2.5  0.6  0.1
VGH是22.6V。
GVOFF是1.8V。

网友(点评):
记忆中 VCOM 是 5V,怎没有 GVON ? 测试点应在 GVOFF 付近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  好修就修,不好修的就换。没事的时候就慢慢研究。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GVON是0.7V。
14级的分压电阻也拍了照片。麻烦高手看一下。

网友(点评):
重大查35A,见下楼截图。

网友(点评):
及35A前面的10A, 这两个。

网友A:
重点测下35A电阻,或吹下来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测下35A电阻,或吹下来测量。

你好,35A电阻阻值正常。10A电阻阻值也正常。还有前面的51A电阻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35A电阻阻值正常。10A电阻阻值也正常。还有前面的51A电阻也正常。

那就测35A相连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测35A相连的电路。

你好,35A似乎只连接到了屏上面,没有连接到其它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35A似乎只连接到了屏上面,没有连接到其它电路.

是进屏了,但14分压出的电流很小的,根本不够屏用,还有放大电路的,你仔细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屏了,但14分压出的电流很小的,根本不够屏用,还有放大电路的,你仔细跑下。

你好,测量了好久,也没有发现问题,只好暂时放弃了。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的白屏,一直都没有找到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好好研究 因为类似这样故障的屏不管在收荒匠手里还是同行手里都以最低价能收到  所以大家要努力学习功课难关  要是功课了就能发财了  我店里至少收集了百八十块左右这样的屏 准备练手  成功了就发大财了

网友:
祝14楼发财,如果有心得请分享哦。

网友:
应该好好学习,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