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电池触发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3-10-17):
接到一台海尔的机子,版号是DAOSWHMB6E0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插上电源后电源口会发烫。但是能正常充电,电源拔掉后也能切换到电池供电,不过电池的电会关机后也会很快就没了。拆开机子看后,问题很快就找到了,

PQ25这个管子给烧黑了,PR175的电阻也给烧断了,赶紧从废板拆个N沟道的管子和电阻换好后,上电,正常触发,上电池也能充电,也不发烫了。
以为搞定了,准备装机,就在我拔掉电源的瞬间,屏幕突然白了,晕,不是还有电池的么,电池在进系统看的时候还有40%的电呢,看来不简单。
直接单用电池触发,触发后电源灯亮10多秒就掉电了,经测量,所有电压都有出,唯独CPU供电没出,拉出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

供电芯片是NCP6131,经测量,10脚 13脚供电都正常,开启信号VR_ON也有3.3V,都正常,晕了,这下没招了,开启信号都有了,之前的时序应该是正常的,最后实在没办法,把6131换了,还是一样,没出电压,
在此求助各位,纠结好久了,感觉都正常,就是死活不出。
求助:高手分析下,看看我哪里还没检查,分析下6131的工作条件,
奉上完整图纸,

网友:
换个 CPU 供电看看

cjydx -5 严禁灌水

网友A: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SVID、还有DPR等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到多少了

请教下 用电池怎么看电流

网友B:
检查用电池供电和用适配器供电不同之处吧,比如ACIN这个信号就不同,你这个机器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说明CPU供电芯片没问题,还有电池换个试试,因为电池内部也有检测电路,这个故障现象说实在的还是比较难修的,需要很强的理论知识,建议换个IO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这也一台t6-c 烧坏了 正好看到图纸 谢了

网友:
是用电源能正常用,用电池不能用是吗?

网友C:
查下CPU供电开启信号

cjydx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咯,,,修好之后记得发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用电池供电和用适配器供电不同之处吧,比如ACIN这个信号就不同,你这个机器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说明CPU供 ...

谢谢回复,IO已经换过了,就差电池,没有替换的,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CPU供电开启信号

大哥,真的,认真看帖好么

网友:
路过,学习

cjydx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用电池供电和用适配器供电不同之处吧,比如ACIN这个信号就不同,你这个机器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说明CPU供 ...

一言惊醒梦中人,。突然找到突破口,PU13
仔细研究下先

网友:
手头也有台T6-C  不过是UMA集显的   故障是没CPU供电   郁闷中

网友:
这个片子环视比较复杂的

网友:
这种电池充放电,声音故障这类问题都不怎么好修。。。

网友:
电池供电的时候19V 好像只 12V 吧,就差这边

网友:
用电池看电流跟电源口是一样的  就是在电池部分 加一个12V的电压  在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解决了 重新编辑下  说明问题和方案。我手上也有一个同版号,0.7A 后循环上电。图纸我收下了~~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3V 5V产生芯片 一样。条件满足不出PWM波。也正在找问题原理

网友:
NEC 大电容问题

网友:
那电池的信号检测 温度检测怎么弄   ec认不到电池 不加电吧

网友:
时间过去很久了,不知楼主修好了没,如果没有,我建议你单独插适配器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是电池问题,换电池就没事了,有可能在开机时由于电池内阻的增大,而使电池输出电压降低,而板子监测到电压低而关闭电源.

网友(2014-07-14):
这机子有大电容的。改个大电容吧,不过这机有掉电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修出来了 吗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 问题。  修出来了  ,求分享。。。

网友:
最后没修这个故障,换电池后还是一样,所以直接叫客户不要上电池了,这个问题实在太难搞了

网友:
根据你说电源完全正常电池掉电 我觉得不是CPU供电芯片那边问题   换个电池看看  感觉电池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