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地线跟主板地线接法求助!!

楼主(2013-10-17):
联想C320网卡小板雷击网卡电路坏(RTL8111E),论坛C340的,但没有网卡电路图

参考联想B470的RTL8111E电路,发现损坏的元件中,PCB上标注有L5的元件阻值约1.2K-5K,如果是电感,则击穿性损坏。

测量C637跟L12、L13、L14、L15一样为开路。

如实物所示,如果L12-L15为电感,则分别与R18-R21四个电阻并联接网卡的地。那好像没找到相似的图纸,网卡电路有这种接法。如果是电容的错误标注,则能理解,作为四个MCT信号的傍路电容。
但是,如果L12-L15确为电容,那么,L5也为电容,那么参考其它机器电路,好像也有这种接法。
这是电容+电容的接地:

这是电容+电感的接地:

这是电容+电阻的接地:

这是直接接地:

我的疑问是:这几种接地有什么区别?如果本机的L5确为电感,因找不到相同配件,能否直接接地或改为电容接地?
希望经验的师傅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不行

网友:
看图纸地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电容和电阻并联接地的那个。电阻没装N/A

网友:
这些不装应该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
就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赵老师,如果找不到同参数电感,能否改为电容或直接接地?

对电容的使用,我算小白。呵呵问问宇光吧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你那个不是直接更换小板的啊   是数据短路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B:
是五个电感都击穿了吗,直接接地信号肯定不稳定,看来还得找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五个电感都击穿了吗,直接接地信号肯定不稳定,看来还得找电感

信号由互感器送到网卡芯片电路,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指的是接地问题。

我也觉得奇怪,就算L5击穿性损坏(实物确实雷击发黑),L12-L15不可能同时开路性损坏吧?
我下午还特地拆下来测量C637容量只有10P,从一般网卡电路看,无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这个电容通常是1000P/1KV。
外观跟C637完全一样的L12-L15,我也拆下来测量,结果是无容量!
如果电路板标注L是电感,那么就是开路性损坏。如果是电容的错误标识,那么已经开路无容量(理论上,好像四个电感同时损坏的可能性较少)。

继续求助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由互感器送到网卡芯片电路,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指的是接地问题。

我也觉得奇怪,就算L5击穿性 ...

怎么不可能啊,雷击电流肯定很大,L5烧成短路,其他电感都少开路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能啊,雷击电流肯定很大,L5烧成短路,其他电感都少开路了,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L15//R18+C637构成LC谐振电路,这可以理解。我今天查看了许多网卡的RJ45接口电路,目前还没找到有这种LC谐振电路的类似电路图。
比较常见的是:只有R18+C637,即常见的RC电路,这个RC电路与你说的LC电路,都可以做滤波器用。
如果LC谐振电路这个思路成立,那么我尝试解释一下这个接口电路雷击后损坏的元件:
1、实际测量表明,这个电路中L5 L12 L13 L14 L15这个5个电感全部损坏,是由于LC的谐振特性所致,即MCT3输入的低于或高于频点f0的频率时,谐振电路呈感性,所以,相对R18而言,流过L15的电流要比流过R18的电流大得多,而且还有C637做隔直作用。
问题随之而来,实际检测时,发现C637只有约10P,这明显不正常,就是说C637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或者说,对于雷击条件来说,根本不能用上述LC谐振原理来解释吗?

2、如果L5是低通滤波器功能,那么,在实际运用时,上述实绘的这个RJ45接口电路图中的网卡地跟主板地是由金属机箱固定后短路的,考虑到接触电阻,实际上是在L5上并联了一个电阻。 L5的这种设计,是低通滤波器这么简单吗?
在许多台式机独立网卡的RJ45接口电路中,L5是用电容代替的,C637与R18-R21构成RC电路,C637通常是1000P/1-2KV,L5的位置这个电容一般是0.1U/16V。
当独立网卡不装机时,网卡的RJ45接口的地(即上述实绘图所说的“网卡地”)与网卡芯片电路的地(即上述实绘图所说的“主板地”是不通直流的。
但当网卡固定到主板档板后,这两个地会通过金属机箱短路。

所以,会看到,有的网卡RJ45的地与主板的地是直接连通的。 有的通过上面另三种方法接地,但实际测量时,这两个地也是直接通的。

我的困惑也在于此!  这三种不同的接地,其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
  希望其它会员有更新的解释。

网友:
今天修正一下电路:
如图所示,来自网卡RJ45接口的网络信号,是经网络变压器U8的隔离后,再送到网卡芯片电路RTL8111E的。还有一种是没有网络变压器的接法,是RJ45的网络信号经电阻或电感缓冲后直接送入网卡芯片的。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有什么不同?

从图中看,L15与R18、C637是MCT3这一路网络信号经U8内部线圈耦合的接网卡地(A点),也就是说,除了15楼bianhongbin所说的LC选频电路(即谐振电路)功能外,还是耦合网络信号的交流通路,这个才是这种电路的主要功能。

我参考其它众多网卡接口电路后发现,当采用这种LC电路时,C637有可能其容量就是10P,后来的llyx会员在短信中提到联想Z470(KL6A) 中的 C359 也是10P/3KV。在此感谢!

当只采用RC电路时,C637才可能是1000P左右的容量。

换句话说,要改这个电路,把L12-L15去掉,就要把C637改为1000P/3KV的电容。

然后再来解决L5问题
参考联想C340的网卡接地电路:

这个电路跟本机的C320电路接近,只是多了R13、C19,这看上去也是个LC电路,但R13为0欧电阻,那这个电路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雷击的网卡,除网卡芯片有击穿损坏外,还有RC电路中的75欧电阻基本上都会开路性损坏如烧焦、炸飞等(如本楼实绘图所示中的R18-R21四个75欧电阻),但奇怪的是本例中的R18-R21四个电阻全部正常,是因为C637只有10P的原因吗?

无论哪种电路,在实际使用中,网卡接口地(A)、主板地(B),都会通过金属机箱短路,那么雷击的电流是怎样通过的? 是从A到B,还是从B到A?
如果一个设计完整的ATX电源有可靠的接地,那么,电脑的主机机箱应该是接大地的,就是说,雷击的电流应该是B到A放电;
反之,如果电脑的电源没有可靠的接地(通常多数人的电源都没有可靠的接地线)。那么雷击的放电电流方向又是怎样的?

不管如何,似乎对于雷击来说,网卡芯片电路几乎无一幸免地损坏,那么设计这么多种网卡接口的接地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欢迎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网友C:
接网卡飞线是不是得和以前的长度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网卡飞线是不是得和以前的长度一样啊

一般是按照原来走线的路径连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按照原来走线的路径连接就行了。

已经接好了 一共四根线 挺郁闷的 还烧坏了一个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