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出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翰士奇的HZ2211,22寸显示器,此显示器很多都 是上边灯管虚焊了,我换好后,一天半没有问题;后来接了笔记本的VGA接口后,用了一会发现屏幕上边开始出现几道线,后来发现用时间长就会出现;里边屏线不在两边,应该不会伤到屏线吧!!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过好的,没有问题,就是显示器屏的问题,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换灯管都是打孔换的!!上下两根灯管都换成新的了!!

网友:
屏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没换灯管之前呢   应该也可以看到线的

网友A:
屏线插好没得

网友:
绝对的屏坏了 还是拆下来换稳妥

网友:
屏坏了,灰常的同情你,和客户沟通一下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不少了,屏的问题,你没看到屏最上面那一公分处显示是好的吗。是不是换灯管的时候没包好,碰到屏电路板了?

网友:
屏坏了。上面有点显示正常。你碰到屏了

网友:
屏坏了  你肯定伤到屏了 你要不死心就拆开重新安装装下试试

网友:
 哥这回你玩大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本来想问下你怎么打孔换的,看到这么多人的回复觉得还是拆的安全。屏幕显示了一部分有可能屏的线路被压迫了。。

网友:
楼主你换灯管的时候做好绝缘了吗?

网友:
一直都是拆开换灯管的   只有一次不小心压到屏角   漏了点液   其他都OK

网友:
还好、没我悲惨、我一台笔记本暗屏、屏上保险断了、接了条线、现在直接不显、

网友(点评):
暗屏是什么意思?是有显还是无显?

网友:
打孔是怎么换的,不懂

网友B:
烧了保险要查后级短路。。。直连肯定死。

网友(点评):
暗屏是什么意思?有 显但是图像很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保险要查后级短路。。。直连肯定死。

现在我都无处下手啊、高手指教一下吧、

网友:
更换的时候不小心了吧。

网友:
恭喜楼主,一百分之二百是屏坏了,还是想办法和客户处理下后事吧,祝你好运

网友:
屏的问题,重新拆开试试,机会不大。

网友:
楼主玩大了,换灯管还是拆屏的安全啊,虽然麻烦点。

网友:
正规拆下来,看下是哪边排线开了,如果是玻璃那边,需要专业工具了,我们焊接不来的。

网友:
看来不能打孔太暴力了

网友:
楼主 你的 灯管更换技术得提高了   好像屏 坏了

网友:
又是一个杯具。

网友:
肯定屏问题

网友:
屏搞坏了、也有可能是屏到屏电路板的屏线出了问题!!!

网友:
屏坏 鉴定完毕

网友:
我认为还是拆开换灯管比较正规,你的这个现象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18楼的,注意做好绝缘,,,

网友:
瀚视奇的显示器就这样,......

网友:
还是不要偷懒的好    同情你   和顾客好好沟通吧

网友:
你换灯管的时候是不是碰到屏膜了,

网友:
屏太脆弱了,很容易出事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插好,用橡皮弄一下,屏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换灯管时一定要小心
屏很脆弱的
一不小心就坏的
楼主注意   要多加练习啊

网友:
肯定是换灯管造成的

网友:
楼主你好  先测完屏上的电压  在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屏坏了,换灯管注意了

网友:
报废了,这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保险要查后级短路。。。直连肯定死。

对啊,怎么可以直接这样连线的,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好没得

屏线插好没得:

网友:
更改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换屏线测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把屏上数据线弄坏了,用T型焊接头热压试试能不能修好,否则就报废屏了。

网友:
液晶板上的排线脱了。我遇到过,差点赔钱

网友:
多半是屏挂了,楼主,淡定点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遭遇,搞的我再不敢换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