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证明UP6206AK和UP6219AK不能互换

楼主(2013-10-17):
映泰G41D3+开机无CPU核心供电,查EN和VTT都正常,VID也有高低组合。怀疑芯片UP6219AK坏了,但没有这个芯片,论坛里有人有图纸,但是UP6206的图纸,有人说大概可以换,我就死马当活马医拿个UP6206AK换上,结果开机就掉电,郁闷了。。。只有把原来的换上去退给客户了,奇迹出现了。换上去了我不甘心啊,再测试下,心想万一是供电芯片虚焊呢,结果还真是,核心供电出来了。。。嘿嘿,现在测试中。。。

网友A:
LZ运气真好啊,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很确定么?要是的话,就可以做为定律记死了呀。

网友:
大神,有此芯片的pdf吗

网友B:
还真有运气啊。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运气啊。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坏芯片

我也是抱试试的心态,嘿嘿,运气要好点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运气真好啊,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先加焊下试试先

网友(2013-11-18):
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楼主,可以互换,可能你换的没换好或者本身芯片是坏的,是可以用的,我刚刚换完,用UP6206AK替换UP6219AK顺利亮机,机子是映泰G41-M7  ver:6.5,我手机照下来的太大不然我可以传一张上来的,可惜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唉。。。这板子中间那一项供电正常,可是死活不出波形,我换了6206后还是不出波形,悲哀了。。。

网友:
     学习了

金格 -8 严禁灌水

网友:
今天碰到这事了6219没输出  也是没有6219 手里就一个6206  碰碰运气 换着试试 结果主板亮了 楼主 你错了

网友(2013-12-26):
我今天刚代换了一个,可以的。

网友:
后缀名要一样,UP6206B不能代换。都是AK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每个型号的设计比一定绝对一样虽然说是能代用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做咯不过没材料应急一下还是允许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加焊可以搞好的,有谁加焊过CPU座子的吗?是要上下一起加热还是只加焊下面??????

网友(2016-10-19):
再换芯片前确认下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