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是D0 IO 换了,涛声依旧,还有没有别的思路

楼主(2013-10-17):
开机就是D0 IO 换了,涛声依旧,还有没有别的思路

网友:
换CPU试试啊,这个还用问

网友:
内存呢 插不插有变化吗

网友:
开机直接D0,那就是不过CPU咯,看下有没CLK和RST

网友:
开机就是DO有时候是根本就没跑马

网友:
开机就是D0,有可能是根本就没跑码

网友:
直接插cpu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