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换完时钟芯片 外接亮 内屏不亮。

楼主(2013-10-17):
ACER  4736ZG 换完时钟芯片 外接亮 内屏不亮。 机器开始时时钟芯片汤  定了芯片换上  感觉是开机了 插上屏幕就是不亮 显卡做过 屏线  屏换过。这个问题和时钟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外接都有了,跟时钟关系不大了吧,有没有上键盘转换过来?如果不行的话个人感觉显卡问题最大,,,还有那个屏供电的19V有了没有?我以前就碰到过是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那现在你从屏线接口往回查了 查下哪里的信号没出来

网友:
查下这两个信号  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 打下阻止

网友:
屏的供电19V有

网友:
在屏线接口测一下阻值,看正不正常

网友:
屏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当然是先把上半身换一下试试了。屏,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