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3-10-17):
现代N91W19寸宽屏,现象为不定时白屏。具体表现:刚开始使用,大概用一个小时左右,白屏。然后按形状键关闭一会,再开,又能用一会。关的时间越长,再开,出现白屏的时间起延后。已排除高压板、驱动板、屏线,故障集中在屏电路上,请高手指教一下?是屏电路上的保险管还是电容漏电。经测量,在断电情况下,保险管,并没有烧断。

请关注一下我发的两片关于屏电路维修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白屏后,测VGH电压。

网友:
白屏后,你有没有测过屏主供电有吗?屏上面的主芯片也容易坏的。

网友:
确定屏供电5V没问题吗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屏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這種問題一般都是升壓出問題。測試一下升壓芯片。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驱动板的5V是不是稳定都有可能

网友(2014-07-03):
屏电路电源IC

网友:
先判定屏是否坏   用通用的东东先试下屏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