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RTD2271和RTD2271W通用不?

楼主(2013-10-17):
有个联想20的该IC发热严重。
补充内容 (2013-10-28 16:49):
淘宝了RTD2271(不带W)回来换上OK了,谁知通电一分钟不到电源高压板上的一个SB360击穿了,此管经常击穿可能参数有点低。因为之前已换过一次就不想再换此型号,另用HER303换上可靠点。通电几小时正常,维修暂时结束。

网友:
应该可以啊

网友:
应该通用,不过最好查下PDF啊,你说的是驱动板的IC,如果是的话应该不能用

网友:
这个后面差一个字母 可以代换的